▄︻┳═一 技嘉 IO 代换 ◀谢谢★谢谢▶

楼主(2011-02-16):
请问谁有     ❶GA-G31M-ES2H的 图纸    谢谢☆ 可以悬赏积分
                   ❷GA io IT8718F-S  HXS   用别的技嘉IO 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只要是技嘉主板一样的就可以换

网友:
在网上看到说技嘉的IO是加密的,用别的牌子板子拆的同样芯片换上也不能用,845板我就换过,一样可以用,更新点的板子就没换过,不知技嘉板的IO是否加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6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