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MB128BIT的5200,显存互换后变128MB64BIT了,真见鬼怎么解释

楼主(2011-02-16):
客户的一块GeForce5200花屏,用端接法定位损坏显存后,直接用板上的显存互换,开机测试花屏是解决了但容量和位宽变了,少了一半?颗粒为现代K4D551638D TC40,8片。

网友:
5200有自阉割的功能,C通道第一颗显存不良或不装,GPU就自动把C通道屏蔽了。

网友:
c32-63。。2颗
检查更换下看看

网友:
又学习知识了,论坛高手就是多。

网友:
是的,有显存挂掉后,显卡自动减少显存数量。

网友:
证明显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C通道?何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128BIT的N卡通常将显存划分为两个区,一个为A区,一个为C区,每个区64BIT位宽,通常位于GPU上方的是C区,右边的是A区。至于为什么不叫A、B区,我也不知道,测试软件上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