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掉电

楼主(2011-02-16):
接HP6230一台,一开始电流到800多毫安就不走了,过一会掉电,加焊显卡以后电流到1.4安左右掉电,摸显卡巨热一下就掉电了,请高手帮忙,不知道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刚才修了台,一样的。。加焊显卡好了。。。我测试一会就花了,,在开就不行了。。。。换了显卡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后不行,从新植株试一下

网友:
还在显卡方面,重做不行,就得换

网友:
重新直球 或许 效果得好点

网友:
从新值过了,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