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7600GT 无显示

楼主(2011-02-16):
一块7600GT的显卡,开机无显示。用PCI显卡在DOS下可以测到是7300GT的核心。测量了几处电压应该都正常吧(见图)
显存是DDR2的N2TU25H16AG-37B    8颗。想刷下BIOS,但是杂牌的找不到BIOS。群里面有很多BIOS,不知道可以用哪个替换。
本人是个菜鸟,只能测到这里了。望各位大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显存一样的

网友:
找个7300GT256MDDR2的刷吧,不过显存频率要用nibitor调到550安全点,那显存是-3.7ns的。

网友:
这是 国内很牛逼的 山寨厂家万通  出的

网友:
WT的就是山寨卡

网友A:
己经修好了,在群里面找了个 7300GT 256M D2  的BIOS刷了一下好。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己经修好了,在群里面找了个 7300GT 256M D2  的BIOS刷了一下好。
谢谢各位帮忙

先恭喜一下,这类卡软件不好搞:)

网友:
换芯片 76的芯片 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