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2-16):
今日又接一台hp520,
故障现象为不开机,上电无待机电流。
这已经是陆续第3台这样的故障了,轻车熟路的查到PQ3 4435的DS脚短路。
换掉故障解除。
一般不会去分析故障原因,不过鉴于这台本本的外接电源连线接触不好,上一台是电源插座芯松动。判断是因为电源时断时续至PQ3损坏。

碰到3台都是坏PQ3的问题,这应该也算HP520的通病吧,虽然故障不算隐秘难查。但是多少能节省下初次碰到这样故障的同行时间,那就登上来吧。

网友:
好像500也是一样的

网友:
碰到隔离管短的多为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