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机进不了系统的思路

楼主(2011-02-16):
845主板能正常开机,但进了系统读条后就死了,主板诊断卡跳F0,请问我应该从何入手,(注:系统是好的,在别的845板上子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排除其它硬件就确定是主板的话,应是南、北桥、CPU座虚焊了。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排查一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如果能进,就可以断定是软故障或者电源功率不够或者散热问题。总之,你要对计算机工作机理有深刻理解才行。

网友:
决不可能是CPU,南桥。因为如果是cpu或是南桥虚了是不可能亮机的 ,这个不是软故障,就可能是显卡和北桥问题了!

网友:
郁闷的事发生了,刚才无聊换了一个CPU,竟然进能系统了,(注:安装声卡驱动蓝屏)。但之前的旧CPU再换上,死活进不了系统

网友:
现在换上新的CPU,重新安装系统后,能正常使用。但换上旧CPU后,一进读条时就死机不动了。难道是CPU坏了?纠结

网友(点评):
可能CPU功能变弱,带不动硬盘和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内存条的问题我的也出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板子拆下来看看背面有没有生锈尤其是内存坐那里

网友:
放电  进PE试试   不行数据线啊什么的   替换法

网友:
老的CD cpu和845板子有兼容问题,更新主板BIOS可解决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可能内存问题

网友:
换系统吧还好还好

网友(2011-03-31):
换内存试试,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换CPU 能进去。  蓝屏 就是驱动问题

845的经常声卡驱动不正确 经常蓝屏

网友:
装声卡驱动蓝屏是不是声卡驱动装错了。

网友:
北桥和BIOS的希望最大。LZ试下吧。

网友:
与cpu,硬盘或操作系统有关。试着更换可行的。

网友:
内存和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多多指教小弟
的帖子
那你就错了,谁说虚汗就不可能亮机的。

网友:
一人一个观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