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诊断卡 E0 01 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2-16):
4位诊断卡 E0 01 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内存坏,或者是内存的SPD坏。

网友:
EO是没过内存

网友:
没过CPU有时也跑E0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CPU没有动作

网友:
没用过4位的诊断卡

网友:
CPU 没工作

网友:
不过内存你看下

网友:
AMD是内存 INTER好象是U.......

网友:
貌似说反了

网友:
好像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