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 奇怪故障

楼主(2011-02-16):
ASUS M2N68-AM SE2故障为橙色3.3V对地短路!能正常开关机,有“嘀”一声,只是VGA接口接显示器VGA线时有强大的电流打火,现在故障是,橙色3.3V仍是短路,但开机正常自检,就是板载显卡无显示,VGA接口打火!
显卡

网友:
先把短路的问题处理先,之前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打火是你显示器没接地,插主板才大火的 。这个跟打火没关系,你直接修3.3短路

网友:
按理说3.3V短路了电源是会保护的,而且3.3V对地阻值是比较低是正常的。显示器绿灯吗?打打VGA口阻值。

网友:
或许你可以加焊北桥,说不定是桥虚焊引起集成显卡无显示的.我修过好些板子是如此...

网友:
或许你可以试试我的经验...把北桥加焊,很多集成显卡都集成在北桥中,我修过好些板子是如此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不绿,就是无显示,打VGA口阻值正常!

网友:
显示器的确没有接地线,但完全不关显示器问题,是主板造成,烧显示器的。显示器我换过别的来试才烧这台显示器!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木有遇到过

网友:
原来是这个品牌的ATX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换了个电源,开机就转一下就停了,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