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桥

楼主(2011-02-16):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问大家个菜鸟问题,桥加焊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工具啊,本人买不起bga,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至少至少要有拆焊台,
但是BGA晶片用手風槍加熱很不均勻,
就算返修成功,但是頂多讓你撐個一陣子就又掛了。

网友:
用光波炉做下加热,热风枪上边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 這招可能較好喔~
自稱是"菜鳥"卻不是"新手"~ 您謙虛了呢~

网友:
都是有才人用用光波炉做下加热,热风枪上边吹

网友:
有的人说用锡炉在下面烤,我真不明白能使上边焊锡化了那板子不也糊了吗?

网友(点评):
锡化的时候还真没事,要是能糊了那烙铁上板子上也糊。就怕心急温度调高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加焊 对焊工要求高哦

网友:
再桥上加个铜片均匀的吹,不过建议楼主还是拿到有BGA的同行那里,烤座30,烤桥40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让同行赚点人工费喽.

网友:
一般人还是不要用风枪啦,10个有9个报废

网友:
热风枪也行的呀

网友:
年前接了一台戴尔的本南桥虚焊,用力压能起动,可惜呀没返修台还在这睡觉呢,

网友:
用风枪吹的成功率很低的,南桥基本还行,北桥(如:INTEL82945)就难了,要掌握BGA芯片上面均匀的温度是很难,就算是用BGA返修台都要认真的调整曲线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还是BGA返修台好,9#说得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可我见过有人通过一个大号的风枪直接在下面吹着加焊,成功率也很高的。只是我没见过哪有买的那种大风抢。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一直怀疑在主板的下面加热使主板上面的焊锡熔化,相当于热量是通过主板的PCB传递给上面的焊锡的,主板能受得了吗?也就是说当主板温度高于焊锡熔点时,主板还没事儿吗?

网友:
这个我亲眼见过别人是这么焊得效果很好啊?

网友:
这种风筒哪有买的多少钱啊?上海宝宝大哥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