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般传真机不能发,只能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2-16):
一般传真机不能发,只能收。是什么问题,排除设置方面,求高手
设置

网友:
先看能不能复印。

网友:
一般说来,能收就能发啊 换个对象发传真试试

网友:
能不能打出电话,最好说明品牌型号!

网友:
扫描头坏了吧

网友:
先看看 能不能 复印吧!!!如果 能复印 就是 软件故障!

网友:
是不是能复印就是不能发传真,我这儿也有一台

网友:
看看能不能复印吧,

网友:
线路接错没?我就遇到过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