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的怪问题

楼主(2011-02-16):
我的主板是顶星TM5860的,装系统后,在WINDOS里跑条过后就亮了,一直黑屏,换过内存,换过CPU,电源,都一样,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主板是一个桥,也焊过,都一样,那位高手说一个

网友:
想刷BIOS没有资料

网友:
楼主进BIOS看一下是否黑屏,有可能还是系统的事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但这方面的问题,个人觉得还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量下主板上的供电有没有被拉低?
bIOS的几率很小的,
进PE看能不能进去,  可以的话屏蔽下板载设备试试看

网友:
进BIOS不死机,都正常,

网友:
进不去PE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啊。独显换显卡,集显换内存,屏蔽外设接口,干桥。

网友:
楼主既然确定主板坏,就先换块主板试下,这问题不一定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确定主板问题后。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独显
试试

网友:
不会是最低级的问题吧-------分辨率设置太高?

网友:
   我这几天都遇到过。。也怀疑过是以上师傅说的那样。。 整一天。
  一个是开关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数据线查1号槽上就好了。。就这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