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格

楼主(2011-02-16):
硬盘被格,而且又重装系统了,麻烦各位给解决方法!!

网友:
c盘文件肯定回不来啦。

网友:
C盘资料是找不回来了。但是,可以把所丢失的分区找回来,其他逻辑盘符资料也可以找到。

网友:
C盘不行了,其它盘还可以的

网友:
C盘找不到了 看看D盘E盘试一试

网友:
准确的说,C盘可以找到一小部分,其他的分区和资料可以完全修复。diskgen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这diskgen怎么恢复啊?

网友:
下个数据恢复软件其他盘资料 一般可以弄回来

网友(2011-03-24):
回来的机会不大啊

网友:
数据真重要,就别折腾了.不太重要.可以用恢复软件试下.软件很多.论坛里有讨论.
C盘的数据可以给你部分找出...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