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11-02-16):
今天修了一个主板,一测内存没供电,查到内存供电管,拆下一测没坏,最后把cpu座后边贴片电容拆掉了,内存有供电了,但存内存和cpu无时钟,他们的时钟好像不是时钟芯片给的,到这里不知道怎么弄了,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对了问大家一个问题,amd的主板 内存和cpu和北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这里搞不明白。一遇到amd的主板就发愁,希望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帮助的吗??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amd的主板 内存和cpu和北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主板上的北桥管理着高速设备就是  CPU    内存  显卡   !
南桥管理低速设备就是:声卡   网卡     IDE  SATA     PCI   USB!
楼主想问什么呢?

网友:
不是很懂不能回答楼主路过

网友:
CPU时钟是时钟芯片给的。
内存时钟有些有独立的时钟芯片。
想办法找PDF对着量吧。

网友:
那cpu的时钟呢?他是时钟芯片给的吗?这个主板我测了他的内存时钟好像不是时钟芯片给的啊,是北桥 要是没时钟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对了北桥的供电是多少着,怎么测啊。谢谢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内存如果没有独立的时钟芯片那都是由北桥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