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1122TX 没待机

楼主(2011-02-16):
HP DV6 UT3 不开机 测量没待机电压。 PU2 RT8206B 14和27脚 有5V (就是ON1 ON2 开启3V和5V的)不知道这IC是低电平触发 还是高电平触发。我把 起控脚接地 也没3V和5V输出。测量个工作电压基本正常。麻烦各位高手指教
不开机

网友:
先什么都别说,先把先把系统供电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电源?必须原装电源才能开机哟

网友:
应该不要原装的适配器,,不过买个改过的电源头插上去好像可以吧。。。

网友:
是的//改 个 插头 就 OK 了。。

网友:
HP的电源接口与其他的机器不一样,直接使用普通接口接可调电源,不好使用

网友:
3. 7 楼 说的对必须要原装的才可以。我就是用改装的。以前其他机器都是可以的。还以为这个也可以,就没注意。其实就是EC坏了换了就可以了。没有原装的适配器试,老以为还有问题。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