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花屏维修、昂达N61花屏维修

楼主(2011-02-16):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正常显示图像——进入windows窗口(正常)——程序以启动完毕(正常)——使用5分钟后(花屏)
检测过程: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 使用一段时间一切正常 ——重启入正常WINDOWS——花屏——再入安全模式——正常显示
结论:集成桥里面的集成显卡有问题...
维修过程:除尘——用风枪调6风速,380度,再集成桥四周均匀涂上助焊膏,用风枪吹了约30S。
维修结果:进入WINDOWS 久久无花屏...OK!

网友:
估计用一段时间又花屏了

网友:
绝对好不了的,  你用风枪吹桥啊?
如果我还是维修员的话,收了钱我都害怕返修回来。

网友:
但愿不会返修

网友:
会回来的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摘下来重植。

网友:
明显的桥轻微空焊故障的,可能支持一段时间,

网友:
发现虚焊后,重新植球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过一段时间后,会找你的

网友:
会有返修! 要桥动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