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本本开机无显

楼主(2011-02-16):
三星NC10本本进水,插电大电流,,拆开L507电感上的管烧掉,换上插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487A不跳变,量5V  3.3V  1.0V  1.5V   CPU0.89V(不知道这几组电压是否正确)CPU也有温度,南桥和北桥都换过,CPU也加焊过,时钟也正常,头都搞晕了0.487A就不跳变,望有搞手指点下!!!为感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一般都不好修,0.487证明还少电压!

网友:
CPU座虚了吧

网友:
今天终于搞定,换了个N28的CPU,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