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7 花屏 掉电 只拆键盘加电容修复

楼主(2011-02-16):
东芝 M207 花屏 掉电 只拆键盘加电容修复。大家看看 电容下面是CPU 电压正极。
cpu
掉电

网友:
所加电容上端是负极,接原电容负极。下端是正极接底板。

网友:
晕 不如拆出板子在正面加电容 太难看了

网友:
真没想到,不过楼主的电容似乎小了点

网友:
真厉害下次我也得这样弄.拆开太让费时间了

网友:
这样加还觉得不好看?4个330的 电容应该不小了把。你们一般加多少啊?

网友:
楼主的办法不错,顶一下。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楼主应该在上面做一些绝缘就跟完美了

网友:
他那是反着焊上去的,多有才啊,我没看出难看来,挺好的

网友:
这样搞不行吧,反正拆也快,如果是电容漏电的话,迟早会返修的,
花屏。似乎不关cpu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我看这样挺好的

网友:
最近好像nec电容又变得很流行了

网友:
都这样修的 最近蛮少修到了夏天多

网友:
又是一宗NEC电容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