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5伏正常,开机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1-02-16):
请问各位同仁,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那些地方坏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明显的电源保护,查后级肖基特二极管,5V、12V支路电容是否鼓包失容。

网友:
短路保护,重点检查后级电路的12V和5V相关元件,支持二楼

网友:
严重短测量各个电感,有无短路的。

网友:
主电源保护,查主电源管、次级整流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