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3.3vsb短路居然还会有电压?

楼主(2011-02-16):
一块磐正8KDA3I  754主板,PS/2键鼠不能使用,搁置20天后准备修一下,上cpu却不跑码,多次短接power on后烧了一个电源,测ATX座没有短路,再插上新电源,诊断卡却不亮,测1117,输入5v,输出只0.8v,1117烫手。拔掉电源,二极管档测1117输出脚,只有02。取下I/o及网卡后(键鼠不能用,怀疑I/O有故障),再测1117仍只有02。换1117后测输出脚是03,应是后面有短路,上电再测1117,输出有3.08v,输入4.4v,也可点亮诊断卡,但1117仍然发烫,难道是南桥短路?测USB第二、三脚,都在470-475之间,是正常的,但插上电源待机南桥有升温,是南桥挂了还是周边有短路?不是很明白,请各位指点。

网友:
应该是SB挂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南桥发烫吗?南桥旁边的电容是否对地。 USB口数据脚短路了吗?

网友:
看下主板上3.3VSB有没有连锡。PCI槽有没有搓脚的?
没有的话直接直接拿到返修台上干,干掉之后再量下。
南桥还是很好打的。

网友:
你测1117对地吗,再者看USB供电对地没,对了就是SB挂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是SB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对地阻值是03,A14也是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供电对地阻值是825

网友:
测下PCI  A14脚对地是多少啊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厂家的.有没访伪IC,有访伪IC的话,就先把访伪IC拆了在上电测试,要是没有多数都是南桥有轻微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