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必读:电压分布讲解

楼主(2011-02-16):
  +12V主要是给CPU供电,通过电压调整模块,调节成1.15-1.75V核心电压,供CPU、VttFSB、CPU-I/O。+12V除了CPU外,还提供给AGP、PCI、CNR(Communication Network Riser)。其中负电压-12V主要为AC’97、串口以及PCI接口提供。
  +5V被分成了四路,第一路经过VID(Voltage Identification Definition)调整模块调整成1.2V供CPU,主板会根据Pentium4处理器上5根VID引脚的0/1相位来判别这块处理器所需要的VCC电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PU核心电压)第二路经过2.5V电压调整模块调整成2.5V供内存,并经过二次调整,从2.5V调整到1.5V供北桥核心电压、VccAGP、VccHI。第三路直接给USB设备供电。第四路供给AGP、PCI、CNR供电。
  +3.3V主要是为AGP、PCI供电,这两个接口占了+3.3V的绝大部分。除此之外,南桥部分的Vcc3_3以及时钟发生器、LPC Super I/O、FWH(即主板BIOS)也是由+3.3V供电。
  +5VSB一直被我们忽视,这一路电压与开关机、唤醒等关联紧密;+5VSB在INTEL 845GE/PE芯片组中至少需要1A的电流,目前绝大部分电源的+5VSB都是2A。其中一路调整成2.5V电压供内存;第二路调整成1.5V,在系统挂起时为南桥提供电压;第三路调整成3.3V供南桥(同样也是用于系统挂起)、AGP、PCI、CNR;第四路直接供USB端口。
  内存供电:在SDRAM时代内存是由+3.3V供电,从DDR开始,就有了3.3V、2.5V、1.9V等多种模式,而这些电压不再是通过+3.3V,而是通过+5V来调整。具体来说,+5V通过一个2.5V调节器调整成2.5V的电压,同时+5VSB也通过2.5V备用调节器调整成2.5V电压,这两路2.5V电压联合为DDR内存Vdd/Vddq供电,另外,内存模组的Vtt电压也由这个2.5V电压调整而来.
  AGP显卡供电: AGP供电主要是+3.3V。不过几乎所有的电压AGP都用到了。其中,+5V/2.0A,+3.3V/6.0A,+12V/1.0A,+3.3Vaux/0.375A,1.5V/2.0A。从这里可以看到,+3.3V还是主要的。我们把这几组功率相加,可以得出结论,AGP最大供电能力是46W,但实际上一般最大值在25W左右。
  PCI-E供电:作为最新的显卡接口,PCI-E在供电电压上面,主要靠+12V供电,去掉了+5V,并保留+3.3V。同时PCIE平台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进,那就是电源ATX接口变成了24Pin,增加的4Pin是单独为PCIE插槽+12V和+3.3V进行供电。PCIE接口所能提供的最大功率为75W,是AGP的3倍。
  PCI供电:我们平常很少关注的-12V在PCI上面终于可以看到了,PCI供电包括+5V/5.0A,+3.3V/7.6A,+12V/0.5A,+3.3Vaux/0.375A,-12v/0.1A。当然,这个值是理论最大值,除了PCI显卡、工业用视频卡,很少有PCI设备能达到这么高的功耗,比如,PCI声卡、PCI网卡功耗只有4-5W。
  此外PS/2键盘鼠标由+5V供电,所需电流最大1A。AC’97由+5V、+3.3V、+12V,+5VSB、+3.3VSB。其它还有一些USB设备等。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网友A(2014-03-03):
学到了。。。。3.3V的给显卡供电。。。那外接电源的12V供电呢。。。需要外接电源的显卡。。不外接电源其实行不行的?

网友:
学到了不过要有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电压分布讲解

网友:
看了之后。清析点

网友:
多路分压供电

网友:
楼主,发一张图纸过来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3.3V的给显卡供电。。。那外接电源的12V供电呢。。。需要外接电源的显卡。。不外接电源其实 ...

之前我试过,可以显示,但是性能缺差了好多。所以建议把外接电源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试过,可以显示,但是性能缺差了好多。所以建议把外接电源插上。,

也就是。。。不外接。。。也能启动。。。。就是性能不好 对么?

网友:
恩恩,试过GT9800,开机是能显示的。

网友:
很不错的知识.

网友:
挺实用的知识,谢楼主

网友:
通病什么的都还不会,得先学学那些。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多看还是有好处

网友:
还有没有更新的?

网友:
通过学习,对+5VSB比以前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
多充电,挺有好处的。

网友:
好东西 今天系统了解了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正在这里学习http://www.chinafi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