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 开不了机 怪插电自动开了

楼主(2011-02-16):
拔掉电池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重启关机都正常(高压条也没用无背光)。关机后有开不了,重新插拔电源又自动开了,长按开机键也关不了 开关是好的。插电池的情况下插拔电源只能开一次,必须拔下电池再装电池或不装电池才可以自动开机。

网友:
只能说问题在IO那一块

网友:
查查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