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会不会引起上不网?

楼主(2011-02-16):
我最近做系统出现上网速度变慢或干脆上不网,我想向大家咨询一下系统是不是也会引起上网方面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在此多谢了,祝您过个快乐的元宵节!!!

网友:
这样,你可以找一个慢装的系统看看,从官方上下载驱动,这样就知道是不是系统问题了,也就是可以判断是不是系统造成的。明白吗

网友:
我不会安装慢装的

网友:
有可能,我就碰到不能上网然后换系统好啦

网友:
先易后难,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一般来说很少的   先看看是否有本地连接   再看看网卡驱动......

网友:
当然  拨号的话保证账号密码正确

网友:
修改系统的宽带限制保留20%就可以啦!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在官网上找个最新驱动试试

网友(2011-04-25):
百度搜下好的系统镜像 基本的驱动都可以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