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5U 待机时电源表上0.08A是否正常?

楼主(2011-02-16):
待机0.08A,待机电压3.42V 和5.12V 不会跳变一直是这样的电压..可以开机,但是运行起来不定时断电,断电后触发不了.
触发不了时去量是没有待机电压的....象这样的情况该往那里查呢????
是不是从0.08A待机有点高查起......

网友A:
对了...有一次我把TP51020芯片拆下来,然后再通电......因为客户说电脑不修了,所以就把TP51020芯片拆下来,,,,想通电试一下看看....一通电就有短路现象,我马上就关掉,我还以为是的两根稳压电源的线碰到引起的.....后来客户说又要修.....我又把TP51020装上......
装上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啦.......

网友(点评):
还能修得好/哪就怪了,一烧一大片啦

网友:
楼主要查TP51020芯片,及相关的外围电路,还有3 V,5V的去向的线路,总之与该芯片的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一次我把TP51020芯片拆下来,然后再通电......因为客户说电脑不修了,所以就把TP51020芯片拆下来,,, ...

没有烧一大片.....就变成不定时断电.........有时很长时间怎么跑3D,怎么用都不断电....有时一会就断.
......

网友:
是不触发吗?这个待机不一定高呀,要拿板子对。还有3 5V,是不是你表不对,或者电感转化下才正常

网友:
有没有人这个机器的图纸啊.........

网友:
我查了一下.....没有待机的时候TPS51020的ENBL信号为0V,,而这个信号是不是IO芯片IT8510TE给的呢....因为没有图纸不敢确定.....也不管这么多,去查IO的工作条件,,
1.供电+3VA_EC +3VACC +3VPLL 3.3V都正常,,
2,EC_RST#本身复位信号,本身是低电平的,一个拉高变成3.3V,作为一个复位信号,也正常.
3,晶振两脚电压为0.41V 0.59V,应该也算是正常了.
工作条件都正常,正常来说48脚会输出一个3.3V的VSUS_ON 信号,
问题就是没有待机电压的时候VSUS_ON 信号也没有.....有待机电压的时候就有这个...
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有时候会没有VSUS_ON 信号呢...
是不是IO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楼主真厉害.取供电芯片加电不短才怪.

网友:
一般取消了供电芯片上电的话,可能会烧的是旁边的mos管

网友:
拆了芯片一定要带上管一起摘

网友:
请教大家...晶振两脚电压为0.41V 0.59V,这两个电压算不算正常呢???
我听说ATI芯片的主板一般是1.几V左右的....我的现在只有0.4多V...会不会不正常呢????

网友:
感觉有点象晶振不正常喔...............我找了一个晶振换上.....然后这两天都没有问题出现..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继续拷机中.......如果好了...说明已解决了.....
好了.再跟大家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