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RN 开机停在LOGO画面 右下角显示94

楼主(2011-02-16):
INTEL D945PLRN 开机停在LOGO画面 右下角显示94 键盘不灯不亮

网友:
人家拿来时就这样子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不网卡,声卡,串口管理芯片去掉试一下

网友:
确认是死机了还只是卡在LOGA那里先吧
可能是在检测硬件,你按几下大小切换键,看看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我觉得查一下SB旁边有关的元件

网友:
先清下cmos不行在看看南桥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