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845GL诊断卡显示91 AA

楼主(2011-02-16):
一快845GL诊断卡显示跑码一直跑到91 AA然后就一直报警,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3.4V,CPU我换过,内存换了N根但是主板还是一直的报警诊断卡代码停留在91 AA,请大虾指点一下那里的问题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啊,91应该是还没有跑完内存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啊,加焊上拉排阻,然后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内存电压3.4不正常啊,量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CPU之间的地址线,3点几V电压不影响。

网友:
查一下内存和CPU之间的地址线怎么查啊,都 查那个地方啊。

网友:
前边的代码是怎样跳的,说清楚点,大家好判断

网友:
跑完C1 就直接跳到91 AA然后就一直报警

网友:
这种情况难搞,加焊北桥不成功,就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