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772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16):
客户送来一个七喜K416A 客户描述开机插拔电池后冒烟,拆机后看到PQ4烧糊换上后正常开机但,一插电池PQ4就冒烟,测量电池充放电脚电压为19V肯定不对 但PQ6一直处于导通状态19V才会直接过去的,不明白那得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PQ4是个什么用的管?隔离管还是电源开关管?

网友:
应该是隔离管吧

网友:
PQ6的导通是因为PQ4下面那个三极管PQ59没导通 PQ59的2脚应该为高电平!图不全  只能看到这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适配器接入时,PQ6需要截止,如果PQ6导通,你先看一下G基电压是多少?如果是高电平,那么换管,如果是低电平,那么查PQ59是否导通。如果适配器VIN直接到了电池,电池估计也凶多吉少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