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激活windows7专业版的序列号

楼主(2011-02-16):
真诚求能够激活win7专业版的序列号!非常感谢!

网友:
windows7激活,网上传都是用软破解的方法多,目前为止windows 7没有万能的的KEY,应该说是一个KEY只能激活一台机,还有一种方法是将BIOS加入品牌厂商的SLC信息,利用OEM版本或者导入OEM证书和厂商提供的OEM key进行硬激活,这种方法激以后,你的机子就是OEM的品牌机了,哈哈哈,想了解更多的话,你应该去BIOS之家逛逛,看人家是怎么修改BIOS激活的,纯属个人建议,无心做广告…………

网友:
不需序列号,软件激活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序列号以后会不会被封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当时就是因为自己随便改bios然后电脑就挂了,花了100元,最后还不如买一个序列号!

网友:
呵呵,刷坏了大不了用编程器刷回来就行了,BIOS有危险,就用windows loader来激活吧,这个软件很多人用的,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楼上的朋友当时应该先备份BIOS再刷呀,我第一次也是刷进去开不机,但是可以用光盘恢复,呵呵,我比较幸运!!

网友:
专业版我装过DELL版的。。刷DELL SLI信息,序列号都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论坛上个个都是高手啊,小弟现在正在学习中啊,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网友:
从网上下个 OEM的 系统 安装就好了  不过不一定有效。我以前下的DELL的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