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P1020激光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1-02-16):
今天遇到一台HP1020r激光机,冷机打印出来全出现重影,(就是上面打的字在定影组件转一圈后还会在下面重印出来,)连续打印十几张后就正常了,但是过几分钟再打故障依旧。请问这是鼓的问题还是定影组件的问题???有遇到的此故障的朋友指点下吧。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何况见机才能确认,不过,定影膜粘粉不干净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打印一张;当纸走到一半时;打开前盖;看下鼓上是否有重影;首先要判断是定影的问题还是鼓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拿了一个之前换出来的鼓试了下,故障依旧。

网友:
那就是定影组件的问题了,定影膜是原装的还是换过的;如果是原装的那就是陶瓷片的问题了。

网友:
那就先找定影么

网友:
天气太冷就会

网友:
不赞同7楼的说法;因为机器要预热的;所以和天热没关系;应该还是加热片的温度达不到.

网友:
90%是定影膜

网友:
90%是定影膜的问题

网友:
90%是山寨膜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定影器的问题,,不是定影膜就是陶瓷片的问题。。。最好能找相同的定影器试试,把问题锁定下来。我就遇到过是电源板的问题引起重影的。

网友:
85%的是定影膜的问题,我以前遇见一个类似的机器,别人说是定影膜,我还不信,结果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刚刚修了一台HP1020激光打印机!和你说的问题一模一样,我换了定影莫就好了!

网友:
不是定影膜就是陶瓷片的问题

网友:
这是鼓的问题,鼓芯老化,退静电退不干净了,换个鼓就好了。

网友:
字能擦掉吗?

网友:
如果加热膜是原装的,那就是里面的硅脂干了
如果是国产的加热膜,那这个加热膜的质量也太“好”了吧

网友:
考虑问题还是应当多思考,加热温度不够不代表哪个部件一定有问题,那个山寨什么也应当让他跑得很好,要不怎么挣钱呢?

网友(2011-03-18):
学习了了,此类情况还未遇到过

网友:
换个定影膜试试看 嘛!!陶瓷片一般不会 吧

网友:
定影润滑度不够

网友:
换个定影组件试下噻

网友:
不一定就是定影膜的问题哦  板也可能有问题哦 导致定影 不加热呢

网友:
国产膜用在1020,1022机器上的通病,我一般是在加热片的温度检测上加一片同大小的a4纸,即解决了问题,有多赚了钱。

网友:
可能吧,解决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