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40 简单维修

楼主(2011-02-16):
因为是小故障所以就不上图了!
今天接手一DELL 640M  故障现象是插电源 按开关无反应!且面板的专用LED无反应!
看外观 机器背面光驱位置那部分 外壳有变形!估计是散热不好或则外部温度照成的!
拆机 945芯片组  纬创代工 版号是DB2
测开关 排线无问题 上电 测开关键无3.3V左右电压 怀疑开关平时是低电平
打开图纸 找到 POWER_SW# 该信号发往U34(不是EC新片)38PIN 和 通过电阻R482转换成MAIN_PWR_SW#信号 给RTC模块!
实测PIN38 有3.4V高电平 R482也有3.4V高电平!测R482一端和U34 38PIN是通的  测开关到PIN38和R482 不通断线!飞线后 开关端由3。3V高电平 按开关LED灯亮了 电流到0.54!上CPU和内存 电流到0.6左右无跳变  换衣 还有其它毛病 抱着试看的心态 上屏 亮了 电流完成跳变!NND 居然要上屏才有反应的~

在基地没搜索到D640M的图纸  可能搜索能力有限先 提供图纸!如果有了提醒我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