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通病

楼主(2011-02-16):
今天收了一台HP 4416S笔记本,拿来上电,电流1。18和1。50一直跳变,插上诊断卡从 00跑到04也一直跳变,我看到过很多这个问题,就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是通病吗,有人知道这里的电路吗,图中的L42是多少幅的,我问过很多同行,有做过北桥的,有做过显卡的都没有做好,请个位帮帮忙。

网友(点评):
曾经遇到个一模一样的故障,更换原装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修过一个,翻我以前帖子

网友(点评):
南桥发出A_RST经过U33转成PLT_RST,可以断开U33测试2脚焊盘看看是不是还在跳变,跳变加焊南桥,加焊无果也可能是与之相连的某个电阻变大

网友(点评):
南桥R615变大

网友(点评):
帖子位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069-1-1.html

网友(点评):
看了13页的帖子,没耐心了,修不好直接换吧!

网友:
哈哈我也一样估计是通病 。  我把北桥拆了上电还是这样,来回跳跑04,估计和北桥或者显卡没关系了吧 我现在怀疑是南桥了 妈妈的 复位灯也 来回跳 RST RST RST 气死了

补充内容 (2011-11-9 10:09):
我那个汗那 北桥 拆了肯定不会跑数码, 我是字先后打错了

网友(点评):
没有北桥也可以跑码吗?

网友(点评):
没有 北桥也可以跑马?

网友(点评):
不知道没北桥还能跑马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L42电压应该是1V左右,我的问题老是烧Q103场管,换了还是烧,

网友:
好像这款机子很多人都没有修好,希望有心人把维修结果告诉我们这些没有修好的,谢谢

网友:
修过一款一样的,不撤机电流在1.4左右跳变,裸板电流在1.0左右跳变,后来重做显卡好了。

网友:
以前见过上网本电流来回跳变就不显示都是刷BIOS好的 你刷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在台式机也有这样的问题多数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头就有一台,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
肯定有人知道的 我这里两张这样的了  L42 电压修出来后还是 一样 来回跳 肯定还有通病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片这要的板,求指导

网友:
都呼声一片了 基地就没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吗 。。。。。

网友:
我的神 啊 谁知道的出来说下哦 求求你们来了 现在 又来一台 啊 一摸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显卡坏了,我修好过两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吧 你换的是显卡 还是加焊的 更本就没到显卡吗

网友:
都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 啊!!

网友:
我修过,刷BIOS的

网友:
lz  我今天遇到的问题和你的相同,看了看论坛 没有人说刷bios,我刷了个bios 结果就亮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两台HP 4411S  其中一台做系统蓝屏,偶尔做好系统进去反应特别慢,我插上诊断卡跑的带码就是00 到04显示了。以为是显卡问题就做了显卡,结果出现52不显示了,我这里两台这样的。今天下午发了贴也没几个回贴的,希望有会的也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复位灯会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没用原装适配器肯定慢了 。。。。。。1+1等于几 大家都忘了呵呵

网友:
HP 4411 的机器 刚过保 问题可真多

网友:
显卡,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上内存是怎么样的??

网友:
痛快点刷BIOS吧,很多人都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学习了啊,BIOS问题修过

网友:
BIOS 刷过了    不行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很多的.我修过好多.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刷BIOS我曾经试过了,但是不是不好用

网友:
一般烧mos管,把mos管得控制芯片也换掉

网友:
cpu座虚焊南桥出问题都会引起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修好,客户急拿来走了,希望有人知道这款机子的通病,告诉大家谢谢了!

网友:
我加焊CPU座子好过,加焊加焊北桥也好过,有的南北桥换了都没好,换BIOS也好过,最好先换下bios,桥就不要换了,估计不是桥问题

网友:
那 L42 到底是多少V 啊??小虾米们

网友:
我建议换个CPU试试,这机器CPU坏的挺多的,但是这CPU和一般的不一样,

网友:
刚刚修好了一台,就是刷BIOS。肯定没错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不行就换显卡,还不行就换板

网友:
我遇到过   就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此机器的拥有量也是很大呀!

网友(2011-03-18):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BIOS 显卡都已经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最后花了550买了一块板子,如果有谁修出来了请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有一台HP516 也是这个现象 基地下了BIOS开不了机了 HP的BIOS不好找呀 型号太多了

网友:
估计是bios吧,有时候原来是bios问题,你去做别的了,就不单单是bios问题了,故障扩大啊

网友(点评):
是啊 弄巧成拙

网友:
都是 bios的问题。。好像就是通病啊。。bios 谁发个上来啊。。。

网友:
真是鬼见愁呀,我接到过一台没修好

网友:
我就没有遇过拉``不过听你说了以后遇到就好搞很多拉

网友:
修好没有啊?修好了说下

网友:
北桥有修到过。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整天看着这电流跑来跑去,经常都不知它跑出的是什么意思 ,烦呀!现在的机都不耐用啦,有些刚过保就坏,坏没过保的也常常发生呀!我对本子没多少好感啦!(不知是不是接的都是坏机心理作用导致的,还是这个市场的确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坏的好呀 你想他不坏嘛 ?

网友:
把那个741的小芯片换了。这个机器没那个供电还可以听到进系统的音呢嘿嘿

网友:
哈哈 我今天碰见一台HP的机子,上电,电流一直摆动很离谱,有两台一样的,结果换CPU后好了,AMD的CPU额!

网友:
供电什么都正常吗,这机器好像1,0V的那电压老不出来,那芯片坏的很多,还有这机器能跑马的吗

网友:
唉,我修机从来就没想过何时该刷BIOS

网友(点评):
呵呵 那就不用刷 了 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刷的

网友:
也感觉是显卡的原因。上次遇到一个也是做显卡的

网友:
换个思路想想看 我是来搞下载分的悲剧死了

网友:
坐等高手 解决 我旁观

网友:
我也修到过刷了BIOS还是一样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要上到1.8左右才能亮,有修过是换CPU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问题也一样的    没有解决

网友(2011-04-23):
我知道CPU老爱坏了!重启 不亮键盘灯一直闪,左下角的灯也闪!

网友:
先刷BIOS  如果不行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先换U,再做北桥。这机器都修了十几台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不是BOSS就是适配器了,当然也不排除其他、

网友(点评):
除了BOSS还有可能生活秘书

网友:
4416S,修最多的就是CPU坏了

网友:
是AMD CPU的话,这机子CPU爱坏,一般现象都是电流来回搬动,更换CPU就OK了。

网友:
清下COMS 试下

网友:
南北桥 不同步 会这样 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桥都加焊一次

网友:
BIOS我也没刷好过,上次修换了个IO 换完之后灯是不闪了,可还是不亮  后来就换板

网友:
同意18楼的意见,刷BIOS

网友:
换块U吧,虽然碰到的不多,但遇到了总是很头痛,查了很多地方修了很多地方,花了很长时间,结果都没搞定,最后一块U换完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BIOS的可能性大点 还有就是开关电路不良

网友(2011-05-26):
这个机器老是挂显卡供电

网友:
忘记说了这机器一定要用原装的电源呀,要不老是路04不过的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是难修,上次遇到过,没有修好。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呢

网友:
那 你找个图纸量下各项波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