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1420无待机故障

楼主(2011-02-16):
此机器故障为无待机电压,待机芯片为TPS51120,测其主供电正常,但EN1、EN2、EN5无控制电压,此控制信号由ALWON、THERM_STP#共同控制,它们分别由IO、U8发出测其都无断路现像,换过IO和待机芯片均无效,不知以下该怎么检修,请知道的朋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戴尔 1420 1400.pdf

网友:
+3VALW和+5VALW还没有产生,因为没有开关信号(叫使能信号),那么开下EN信号是怎么来的,主要有两个,ALWON,THERM-STP#. 我们应该考虑EC得工作条件了,发出的使能信号,这个时候有+RTC-CELL,ACAV-IN还有得到供电产生的晶振32.768。那么这里的+3V-ALW没有,还没有出来。所以没有这个供电。产生第一个使能信号ALWON,另一个则由PWR-SW#,+RTC-CELL,ACAV-IN#产生。U8发出。这样TPS51120得到了EN便产生了后级的+3VALW,+5VALW。这里我们再来看下这个过程,当条件都满足后,14PIN发出一个高电位去开启PQ51,这个时候+DC-PWR-RSC,就会顺利导通PQ51通过PL3对PC193,107充电,充满后需要放电,就会通过PR189回到TPS51120 6PIN VFB2,产生一个反馈电压,告诉芯片需要放电,那么再由16PIN发出将PQ45打开,然后电压会通过PL3回流,通过PQ45将多余的电对地放掉,当稳定输出+3V后再取LP3后面一点返回芯片8PIN,告诉芯片+3V已经稳定,可以放心工作。+5ALW原理也是一样的。稳定工作后芯片本身11,30发出3V-5V-PWROK。另通过+3ALW过电阻PR201产生提升电压,这样ALL-PWR-3V-5V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测量的EC工作条件+RTC_CELL正常,但ACAV_IN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现像,问一下它的电压应该是几伏,查找了一下这个信号好像是由PU1发出的,是不是PU1的条件没有满足呀,所以还请大哥你再指导一下,谢谢了(326069347,本人的QQ号,如果方便可加号指导,谢谢)

网友:
太复杂了 没搞过这问题  路过看看

网友:
PU1d的2脚ACIN多少伏啊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网友:
此机器故障已解决,原因为充电芯片MAX8731第13脚没有发出信号给IO和U8,将其更换后就好了,在此还要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
看了 一下PU1这个芯片的PDF,ACOK脚输出的ACAV_IN也就是适配器好检测信号在ACIN大于REF/2时,为高电平,断电为低电平。。所以你说 ACAV_IN为低电平,那么你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导致没发出ACAV_IN信号给IO 从而IO工作条件未能满足。查看PU1芯片工作条件。对了 再补充一句,首先确定VCC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那么当ACIN脚小于REF/2那么 ACOK会和地相连,从而被拉低!

网友:
EC没检测到ACAV_IN,当然不会有待机电压了,它以为没插入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