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M2420不觸發

楼主(2011-02-16):
求救TM2420不觸發,EC(KB3910)供電時鐘都正常,RSMRST#KBC高電位,輸入KBC_PWRBTN#按POWER SW有3V-0V-3V變化,輸出PM_PWRBTN#都維持3V高電位,待機3V 5V 正常,請問除了EC(KBC3910不良還須查那理(臺灣)

网友:
南桥坏也会不触发,查下南侨的工作条件

网友:
拔掉cmos電池,重新插電,會自動觸發電流上到1A,但是按POWER SW無作用

网友:
南橋供電時鐘復位都正常

网友:
开关,上面是否会有高低高变化,以及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开关,EC,南桥,它们三个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维修不触发的机器必须要围绕着这三大块为突破点。

网友:
診斷卡跑到59 4a電流0.9a有4-5次跳變,到0.9a會掉電,是不是集顯晶片問題,集顯供電1.05v 1.5v 1.8v 2.5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