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家庭装修中网线布局吗?

楼主(2011-02-16):
我家的格局大体如下,进户只有电话线,需要怎么做,有必要在家里先预布置网线和电话线?

网友:
  要的 要的   不留的话 你以后 就走明线吧

网友:
走暗线的话就要预先布置好,这是必须的

网友A:
肯定走暗线了      准备哪里放什么家电  给电工一说就OK

网友:
你可以把网线和电话线穿在同一跟PVC管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家里的网线和电话线是同一根线,怎么办?都是8个芯的。

网友:
其实wifi加数字无绳电话也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东西,看你想在哪里上网把网线接到哪里.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个无线路由器也行.一般11N的路由器穿一个墙问题还是不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正百兆的只用到四根,还有四根你选两根出来就能当电话线了。

网友D:
好像一根管里穿电话和网络两根线不太好弄吧

网友:
现在这样装修的多吗?

网友:
这个看个人自己感觉.如果家里放台式机的话,可以做网线连接口,如果是本本就不太好了.连线不太方便.再说像我自己家里也是一个无线,因为常使用本本上网,像天气好时放在桌上上网,冷时在被子里上网.搬来搬去的.连线的话根本都是不方便的了.不过埋线的话价格上会便宜一些.现在11N的路由新的都要240-300多,好的更贵,一般的都是两根天线,三根天线的穿墙更强,当然价格更贵.

网友:
这就要看你的打算了。先想明白将来哪个位置可能用到网络或电话,如果有可能当然要布线,用无线路由的话布线就简单多了。但要先计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走暗线了      准备哪里放什么家电  给电工一说就OK

告诉电工不要和电线穿一个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一根管里穿电话和网络两根线不太好弄吧

一般管的粗细没问题,只要不是做好头再穿。

网友:
以放家用服务器的位置为中心,向进户处、客厅、餐厅、卧室、阳台、卫生间各穿3根网线(1根连网络,1根连电话,1根作备用),要用质量好的线,同时要与电源线保持距离,以免达不到千兆的速度。

网友(2011-05-11):
无线也不怎么好   好破解

网友(2011-06-16):
电话一进门,做语音分离,然后路由,路由后面是到每个房间的网线。语音部份是每个房间的电话线。这样做,才能保证上网速度不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有电力猫,还有无线路由。就算不布线也没有问题。特别是电力猫。

网友(2011-07-31):
网线用四根,还有四根还不能接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