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1-02-16):
一台惠普4411s机器,喇叭没声音,外接耳机正常,测功放芯片TP6041A到喇叭接口CN1线路正常,喇叭接口的1--4脚,对地阻值都是300多欧,对地电压分别都是2.47V,1--2之间和3--4之间没压差,用示波器测试耳机接口附件的L49和L50有波形,而喇叭接口的1--4脚都没波形,请教下下坛子里的高手,耳机插口是怎么实现切换喇叭和外接耳机的呢?怎么修此声卡问题!

网友:
换一个耳机接口

网友:
如果是耳机接口的原因,不换的前提下,怎么修此声卡问题!耳机接口具体的工作切换原理,是怎么切换喇叭和耳机的?

网友:
研究研究  HP_JS这个信号。你就会有发现的。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谢谢指点!我查查!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不过 我最后换对喇叭 好了

网友(点评):
喇叭 表可以测得出来撒

网友:
可能是耳机识别信号一直有效了

网友:
搞不好是音响烧了

网友:
修好了,谢谢诸位兄弟!确实是5脚HP_JS一直为高了,正常不插耳机应该为低的,确实是接口损坏!

网友:
看看HP JS信号,还有就是不接耳机,L49 L50有波么
如果有就是耳机识别一直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