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加焊显卡后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1-02-16):
一台HP DV3000,不是V3000,英业达代工,刚开始故障为外接可以正常进系统,内接屏不显,显卡为8400GS,故判断为显卡问题,于是加焊显卡,可以正常显示,装机进系统,第一次可以进桌面,重启后就不能进了,此后重启几遍还是一样,于是重新安装系统,还是不能进系统,不能进系统时发现风扇一直在转,而且出来的风都是热风,估计是温度高所致,于是空板加电不接硬盘,开机不到一分钟风扇就开始转了,并且一直转,出来的风也是热风,摸各大芯片发现南桥温度有点高,感觉有些烫,重新安装散热片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南桥短路了呢,还是其它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

网友:
换一片显卡芯片就可以了 加焊没用的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不能进系统时,不什么状态,屏幕上

网友:
重新bga就可以了

网友:
BGA没做好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换块显卡芯片重做下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重新值球。。。

网友:
加焊的一般都不稳定的 也就能用个2.3个月 好的也就4个月左右就又不行了 重新植株有的也不行的 芯片内部有问题了 最好还是换新的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