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32寸液晶电视lt32710声音不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1-02-16):
,一开开声音时就很大有时左边的响有时右边的响。而且遥控器遥控电视的时候反应很慢。声音加减也慢。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请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
先加焊声音芯片,那个应该是功放,我修的创维的是先加焊,更换了个贴片电容,没型号所以没办法表达,在旧主板上找了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我建议先进工厂模式,然后再开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