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昂达A69TCPU供电巨烫死机

楼主(2011-02-16):
这个主板开始是北桥没有供电 当然CPU也还没有供电 测量到一个上管有5v进去没有输出也没有控制 跟着控制脚量去连到一个RT9214的芯片 把他换后ok了 可以开机亮了 心中窃喜  开两分钟后突然死机 手就向主板摸去 摸到CPU供电后突然”脏话“ 手被烫伤了 CPU供电那些电容和电感还有上下管巨烫 有时还听到有丝丝声的像漏电一样的声音 想换电容但那些电容都是固态电容上面写的是 067  04  好像是这样 都不见有多小伏 也不知道要那个可以代换 不知道6.3V1000uf能不能代换 然后把IC ISL6566换了还是一样 还有之前换的那个RT9214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cpu也换了 没有思路了 望各位大师为我这个被烫伤的手做主啊!!

网友:
CPU供电各相之间不平衡,重点检查场管和管理芯片ISL6566,如果RT9214有三组,应该一起换,上下场管也要换。电容是没有问题的。这类问题都是ISL6566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要把顾客的CPU给干掉了,那样你就知道错了。
如果桥供电正常的话,就换下电源IC。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每项的波形是说不是正常?
没有的话就量MOS管控制级的电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
至于你说的电压,换的话不要拿6。3 1000的。
应该是4V 680的。  不然又可能换了之后CPU电压都没了

网友:
你最好把CPU那一块MOS全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开始走了好多弯路 把电容都换成了6.3v1000的还不得 再把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才发现自己的焊工不行 没有把IC焊好    之前发烫也是因为IC虚焊(这个芯片容易虚焊)然后换过一个后焊得不好才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