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 GHOST后重起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2-16):
一块磐正AM2主板,单桥的,进PE GHOST后重起安装不了系统,不断重起。

网友:
把主分区设为活动才行。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装。

网友:
那个单桥问题很多,,,

网友:
你换个硬盘重新分下去做个系统挂上去看下还会不会重启,不会则换硬盘就OK 了 ,如果还会得话 检查下内存 还有CPU散热是否正常 不过单桥板很多都是桥问题的比较多点

网友:
首先查看分区是不是正确,特别 C盘分区格式,然后看系统是否装好
最好多换几个版本系统,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先看桥有没有问题,这板子桥是老毛病啦,

网友:
PE正常的话,一键四分

网友:
用FDISK /MBR重做引导!

网友:
你看主板有没有保护精灵

网友:
重建主引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