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筆記本 上電就會自動開機.

楼主(2011-02-16):
来自: 台湾台北
如題,請教各位先進,HP DV2000 電源接頭接上筆記本電源接頭座就會自動上電開機
開機後一切正常,也可正常關機,但是電源拔掉重新接上又會自動上電開機,不知該從何
處查起,那一個元件有問題~~~~~謝謝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插好,是否有电。

网友:
CMOS电池问题
可能没插好

网友:
来自: 台湾
系統時間會跑掉,COMS電池應該是沒電~~~
為何COMS電池沒電會造成電源接電後自動開機呢?
东航
老大你维修干了多久啦。这是hp机器的com电路典型设计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dv2000 v3000 系列。拔掉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
同理,cmos没电,或者coms电路出故障,也会这样

网友:
小弟我也認為bios沒電,導致一上電就自動開機,
這是常有的事,未必每個本本都如此,但大多數是這樣。
我現在手上的HP nc6230就是這樣,bios電池拔掉就會自動開機。
若bios電池有電,需檢查bios是否會儲存時間,
若不儲存的話,就是bios吃不到電,不是電路有問題,就是bios有問題。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头一次上电io会自动发出pwrb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