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PC817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02-16):
小弟初学,光耦 PC817的检测方法不知道,请大侠指点。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数字表的黑笔同时接2,3两脚,然后用红笔先接1脚,此时显示的是光耦内发光管的压降置,保持红笔接触1脚的同时接触4脚,此时显示的读数会比刚才的下降一些(下降值根据光耦不同而不同),说明此光耦是好的,如读数不变则是坏的。大家多量几次就知道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7811-1-1.html

网友:
用两架万用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