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xbox360 三红代码0002 求解

楼主(2011-02-16):
开机马上三红测量cpu电容对地短路。是否cpu烧了?
cpu

网友:
U的对地2集体值是很小的 除非全00000 这机器三红要加桥 应该是通病

网友:
重做GPU 又变成0001 奇怪了 电源问题。楼上的高手问下 是否GPU电源虚汗?

网友:
机器是双65的吗

网友:
换GPU试试,如果不行,就是CPU挂了。主板便宜卖我吧,我现在好几个掉电的板子了。缺板子缺的厉害。

网友:
重做几遍试试 不行的话 就换显卡 显卡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2011-03-20):
从新做下GPU试下看

网友:
风扇不转 开机马上三红

网友:
就算不上GPU 风扇也应该转吧?

网友:
一般的是电源短路的问题,自检过程中检测到短路等严重故障,就直接断电保护了。同时电源灯变为红色。

网友:
用风筒加熱主扳....

网友(2011-05-05):
0002不记得了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严重短路 应该是显卡损坏

网友:
电源问题,MOS管,你看看哪个吧,还有MOS背后有个IC也要换

网友:
三Q 我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