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短引起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2-16):
一块V星代工的板MS-7525,进系统除两个USB和键盘不能用外其它正常,USB鼠标灯不亮,先测了USB的5V供电,没有电压,断电打阻值对地短,查图纸为U17供电,先把这个供电小8脚芯片拆下来,再测不短,补件上电,竟然什么都OK了,有点搞不懂了!

再仔细查了一下图纸,原来是供给USB的这个电压还给键鼠供电!

网友:
像你这么说开始测5V电压没有供电,拆下8脚芯片后再上就正常了,会不会是那8脚芯片虚焊了.....
如果没有的话,IO控制输出,那会不会是当你拆下那8脚芯片后,上电强通,IO程序引起正常,再上8脚芯片也正常的缘故?

网友(点评):
是换的芯片,不是拆下重装

网友:
USBDIV是什么意思啊?USBOCP#0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usbdrv是usb供电的开启信号,usbocp是usb供电的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