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装银片温度依然高

楼主(2011-02-17):
大家好,我是刚注册的,笔记本出了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我的HPDV2906因为显卡太热,自己加装了2个银片,规格是16mm*16mm*1.2mm显卡和北桥各一个,刚开始改造完毕之后温度从原来的显卡最高90多度降为40多度,可是在一个月后温度又高了起来,开机一会不玩游戏显卡 cpu温度就有70多度,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改风扇  银片没用过  一般都用铜片

网友:
如果在该了都没用的情况系,个人觉得,换撑铜片,再用铜箔或者该叫做较薄的铜片,剪撑条型,直接把显卡的铜片和CPU的散热片一起焊接起来,让显卡的热量直接能向CPU散热片导热,再让风扇进行强制直接冷却。。。。这样做起来也很好做,本人也没做过,应为用不 到,,但是我做过把一大片比较大的铜片,薄的那种,直接放在原装显卡散热的下面,把多余的剪掉,就是把铜片的面积加大,和铝片接触的那面多放点硅脂,一样也很有效。

网友:
找HP吵架去吧。。。。

网友:
现在温度很高,但是感觉热量散不出去,风扇一直在转但是出风口没有热度,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8-24):
铜片可以考虑,楼上的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