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CRT显示器 画面重叠 边缘抖动

楼主(2011-02-17):
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点评):
标题有笔误,请改正!

网友:
行调整电路。有问题。

网友:
能具体一点么 我新手 还不太会修

网友:
行管整流电路,驱动电路都检查一下,就是115V的整流电路和行管的B极电路,行调整电路一般有几只涤伦电容的,比较好辨认,检查二极体和电容!!

网友:
一般是行扫描电路电容失容或者漏电

网友:
无信号输入的字符显示正常吗?
开机第一屏也是这样吗,试调一下分辨率看能否改善。
重写一下据看看。

网友:
本来想仔细查查的 不过客户已经搬回家了,具体原因也无法细查了,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修的时候。板子搬来挪去。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很难弄了

网友:
排除虚焊就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