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挡LOGO,大家有什么思路?

楼主(2011-02-17):
前天接一A840挡LOGO,集成板,开机就挡,读条不足5分之一。我曾经想过是不是开机死机了,还做了北桥,因为风扇很多灰,不行。后来在LOGO处可以按一下就关机,想想应该还是挡LOGO。
换了南桥,CPU。拔了PCI卡,声卡网卡,MODEN卡。
屏也下了外接看,还是一样。就连开关都取了,也不行。
ADS这些数据线也量了几根,除了CPU座子,现在机会都搞完了,还是不过。
以前遇到过C840取网卡就好的,A840这么难搞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一下呢?

网友:
BIOS和内存都做过了,上面没写,不好意思

网友:
好了,USB口有一点点歪,实在没辙,拆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口有没有测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除 外设 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