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认为LED暗屏怎么修

楼主(2011-02-17):
现在LED的屏一点点多了,有时也会碰到暗屏的,我都是给换屏,看基地上有的人说能修,有的说不能修,您看呢??
基地有您更精彩!!!!!

LED  是新产品新技术,欢迎任何实际的维修理论和经验参与讨论。同时对灌水将会毫不留情的绞杀。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42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4.58% (222)
15.26% (76)
23.49% (117)
7.43% (37)
9.24% (4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升压电路出问题居多

网友:
刚才我测了一下LED二极管7个一组,共6组,需要20V左右才能点亮。有的好象3个一组,8组、等等,基本上每个二极管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需要大约30伏才能点亮,还有的网上卖那个lcd改led的套件的,不过价格太贵,维修相对难度大些,熟能生巧

网友:
应该都能修的吧。。。我是没得修过。。。。。这种高亮二极管有的卖吗????如果真要升压电路,出现故障的几率也大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要30V才能点亮,升压电路可能会是我们维修的重点吧

网友:
有的那个LED的能换,我换过一回,找个旧的。

网友:
14。0的屏,有18V就能点亮了,10。0的屏,7V就能点亮。

网友:
升压电路坏得多,电压要看每条回路中有多少只二极管串连,每只管电压在2.8V左右

网友:
呵呵,暗屏还没修到过不过那天修到个DELL的机子客户买了半年过年了上家不给保,拿我这儿修,开机屏没反应,外接正常拆开量居然是供供电没有,电压记不清是3.3还是5V的、了不过它是跟一六脚小芯片连接的,飞线之后搞定了

网友:
我想除了供电问题外,应该也有别的原因造成屏暗!

网友:
巩义市佳诚科技电脑维修服务中心
服务项目
1.笔记本维修:笔记本维修:不开机、不显示、花屏、暗屏、死机 ,南北桥、显卡BGA更换、进水、自己重起、自己关机、白屏、解密、加电不开机等
2.笔记本配件:液晶屏、键盘、屏线、硬盘、电源、主板、屏轴 、高压条
3.显示器维修:维修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 :不显示 花屏 黑屏、白屏、画面异常、换灯管、换驱动板、换高压板灯管不亮 各类故障。本主心配件齐全
4.板卡类维修:台式机主板维修、工业主板维修、各类服务器主板、工控设备维修。
5.数据恢复:硬盘类数据恢复 U盘数据恢复 加密型数据恢复
6.金牌装机 统一按照当天最低零售价格 让您用着放心 售后无忧 质量可靠
7.常年高价回收 笔记本 台式机 显示器 板卡等配件,《好坏均可》
欢迎同行长期维修合作!
本中心电脑配件齐全 过硬的维修技术。相信你的电脑疑难杂症都能帮你解决!
巩义市佳诚科技立足于中原、全心全意服务于中原人民!
地址:河南省巩义市科技市场南区佳诚科技
电话:13523058656 技术工程师:刘全雅
24小时上门服务热线 13592667308

问题 各方面都有,, 具体看你怎么检查了,,, 多分析分析

浪头先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wanchao0807 -5
无双鸟 -5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屏、屏线还是主板,和LCD屏就是灯管不一样

网友:
修过两片了,14.0的是升压的5脚芯片坏,另一片10寸的,也不算修好。旧屏碎。库存新屏型号,电路板布线和旧屏一样,但就是暗屏。换码片也不行,仔细跑了下两块屏的LED供电电路,新屏比旧屏少个电阻,上之OK。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送过去的电有问题,IBM的就有很多都是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修过,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有的话就拿出来晒一下噻!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 !!!!!!!!!!!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汗,没修过LED的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碰到过,但是没有修过。不好修。

网友:
如果是暗屏,有的是可以修的,前段时间,我接了五台联想的笔记本,忘了弄号了,都是在国外买的新本本,国内保不了,有一个就是暗屏,LED烦管坏了,把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的是小上网本   那是屏暗,测的屏上的背光控制的电压没有 不能满足被光亮起来的条件,后来找到ADJ屏的背光调节电压飞线上到了EN处 使它有了3.3v电压,开机测试 OK   .屏上供led的电压是正常的     这样虽然亮了 但是客户不能调屏的亮度

网友:
升压电路出问题的多:有短路,升压IC坏,电压一般有30V,和六组十几V的电压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哥,一直以为就是灯管坏了会导致暗屏!!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值得探讨哦的话题 跟进学习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没怎么见过的,记得上次有个同事修个笔记本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弄得暗屏(LED)咯,后来换了个板子就好咯,所以(LED)暗屏还真是少的

网友:
升压电路是我们将来维修的重点,LED 我用12V 的去点单个的。非常亮

网友:
目前我们还没有修到LED暗屏的呀,

网友:
没遇到过  应该是屏线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点led屏的高压板太贵了    100大几,要是能自己做就好了。

网友:
led现在还没出保吧?你们怎么会修道呢?

网友:
升压电路,DC-AC电路

网友:
那个ic好买么,感觉好少卖那种ic的商家。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10寸的 是高压电路的保险坏了,我直接用锡焊上去就好了。正是把我笑死了额!

网友:
还没有修过LED屏 修过I5的机器

网友:
电容短,或者保险断

网友:
我修过SL400的LED  是在坏屏上把升压电路整个剪焊代换上去的 几个月了还没返修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当时就无从入手最后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led的升压电路,原理上应该比lcd的简单得多,因为没有复杂的高频电路,。

哪位高手介绍一下原理呢。

网友:
我有修过几片,都有是电压问题,有5V 3。3V电压问题,

网友:
led的升压是dc到dc把,升压具体电路构成还不清楚,就遇到过一台,最后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
LED的还没有修过。不过今天碰到一个暗屏的,上网本。不是完全暗的那种,就像是亮度调节到最低的那样,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

网友:
LED的灯用万用表打可以亮啊,一个一个的打,升压电路应该出的问题多

网友:
LED背光坏的很少,大部分是升压电路,昨天碰到不同型号的屏代换出现暗屏,查升压芯片没有EN信号,当时没仔细研究直接飞个3.3V过去问题解决

网友:
我认为可以修,要可看他的损坏程度!!

网友:
拿个旧的LED换上去可以呀

网友:
升压电路出的问题比较多。电路上的升压IC和保险也很容易烧。我已经修了3块这样的问题!都是暗屏的!

网友:
哦原来 led也可以修 啊 学习了

网友:
路过 丶 了解了下下 。 。

网友:
这个不难修.换LED灯就行了.我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谁有LED屏的电路图,没有电路图不好修啊。

网友:
哎麻烦呀还是换比较好的啊

网友:
谁有LED屏的图纸啊?没有图不好搞。

网友:
升压电路是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呢?

网友:
很少修啊 大部分都换。

网友:
改个LCD的就OK了撒

网友:
LED不好搞太难搞了,

网友:
和那些带灯管的差不多啊,带

网友:
我们全部都是换的,暗屏的遇到的太少了,

网友:
这个大家可以多多探讨 以后这样的故障是安平的主流

网友:
led就升压部分爱出问题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LED 10寸的··
··找不到头绪··哈哈

网友:
高压板都找不到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有谁修过的说说

网友:
悲剧啊 偶还没修到LED 坏的呢 要是以后LED坏了只能换的话 那我们修屏的不就失业咯

网友:
没修过 有修过的能给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多看看资料,没有修不了的

网友:
升压电路出问题可以修修,,,LED灯管出问题修起来浪费时间,还不如修修别的。。当然。量大的除外。。

网友:
发光二级管应该坏很少吧.多数是升压电路的事

网友:
首先要知道原理,再对症下药.

网友:
跟修高压条差不多吧。只是现在的LED灯的驱动板跟液晶板做一起了。

网友(2011-03-27):
把屏接口6个电源线连在一起,

网友:
张天伟
的帖子
哦 这个五角的就是用来升压的啊 今天一DELL的就是这个五角一脚都没电 找个一样的碎屏量了下两个2.5 一个地 一个7点几 一个5

网友:
哪个还没有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