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老机子总是丢失引导分区,高手请进

楼主(2011-02-17):
这两天接到一机器,问题是找不到引导分区,进入PE后发现c:没有格式化,格式化重新一切正常。问题是第二天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还是找不到可引导的分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或者通过什么方法改变引导区?期待高手指点一二,谢谢。用HD Tune 2.50查看图片附上

网友:
直接屏蔽零磁道。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从新分区看看。

网友:
感觉硬盘的面大,然后是内存!

网友:
格式化过后激活C盘,分区软件都有这功能

网友:
中了鬼影病毒?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换个新硬盘看故障还出现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当然是硬盘有点问题,但不是不能使用。我们可以使用软件改变引导分区可以吗?可我对硬盘的了解还不够多,该用什么软件屏蔽,或者调整系统分区?

网友:
用DM分区直接把前面的坏道部分   分开不用然后再创建主磁盘                要不然把硬盘低格看看。          如果想挣钱叫他换咯

网友(点评):
同意这哥们的说法 有道理

网友:
用DM把坏道部分格式化成XP下无法识别的格式,然后再重新分区

网友:
0道有问题,,可以把0道屏蔽掉。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努力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分下区试试

网友:
把邏輯壞軌的磁道隱藏起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屏蔽0磁道啊?

网友:
用MHDD修复一下坏道,重新分区,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试试再说,谢谢了。

网友:
经常听说屏蔽0道,具体什么做啊

网友:
我也不晓得,希望高手讲讲呀。屏蔽0磁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