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 颜色 不正常 图片 电影 偏绿?

楼主(2011-02-17):
飞利浦 22OVW9 图片 电影 偏绿 图标看起来都正常的,RGB 色彩看起来 也正常
图片

网友:
确定显示器问题,先检查下屏线,再查查显示器的图像处理器输入输出R,G,B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没输入信号,检查数据接口到图像处理器的电路中的元器件。如果有输出就检查输出端到屏线接口间电路中的元器件

网友:
信号一直都有的,下图纯绿色是没接信号状态,我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
有点像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软件也有可能引起此问题

网友:
上图的绿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有点偏色

网友:
检查 排线 缺色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嗯这个我修到多是屏线问题,也有是24C16的问题

网友:
24c芯片坏的机率最大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类似问题、刷了个驱动板上去就好了、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试或复位

网友:
如何进 工厂模式????

网友:
屏线氧化了

网友:
進工廠模式 回原廠設定

网友:
我觉得驱动板可能大点,以前一台偏红的机就是驱动板引起的。用通用板点下试试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好些个了,换屏线没用,
R G B颜色都对就是底色是绿的,看下24吧 或者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