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下 一般的17寸宽屏液晶 带喇叭的显示器是用多少V 电源的?

楼主(2011-02-17):
      求助下下 一般的17寸宽屏液晶 带喇叭的显示器是用多少V    多少A  电源的?

网友:
喇叭的供电一般是12伏.

网友:
12V3.5A的足够了

网友:
还是用12V/4A的吧,也不贵,好买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适配器是12V  4A的,通用型

网友:
一般音频电路供电12V的比较多

网友:
是12V  4A的 液晶基本都通用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12V 4A的 但是觉得屏幕有点暗~~~~

网友:
12V,电流大些也没关系,原来是适配器供电?

网友:
电压跟原来一致,一般是12V,有少数机型是19V,电流大的可代找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