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000机器开机灰屏加焊显卡后问题解决机器测试过程中 ...
HPnc6000机器开机灰屏加焊显卡后问题解决机器测试过程中白屏

楼主(2011-02-17):
HPnc6000机器开机灰屏加焊显卡后问题解决机器测试过程中白屏外接正常请问高手们显卡的可能高吗 我怀疑还是显卡问题引起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正常啊

网友:
LZ最好找跟屏线和屏试一下,不要盲目的做显卡啊

网友:
先查一下显卡与屏的线路,应该是信号问题

网友:
一出现白屏马上就换了块屏信号都有

网友:
显卡还没做好,

网友:
彻底挂咯

网友A:
彻底丛植下看下

网友:
没有做好

网友:
不建议加焊,显卡一般都是重新植了才好!再不行就得换新显卡!